楼主(2016-08-14):
前几天,去客户那里安装机械手,电脑放在伺服控制柜(内部就一个伺服驱动器)就会导致电脑、PLC、触摸屏及数据线通讯频繁中断,这个啥原因?是磁泄露、高频调制信号泄露还是其余原因??
电脑搬离就完全正常作业

网友A:
伺服干扰电脑了

网友B:
伺服应该是接地不良或者没有接地,有时候其实挺简单的,一根地线搞定。

网友C:
应该是干拢,感觉有点怪,常见干扰是数据乱跳。

网友D:
楼主整个独立地线试试看!

网友E:
还有实种事,原因确定了吗。再拿台电脑放上去试试

网友F:
没试过这样的状况

网友G:
电脑不直接放在金属上就好了。

网友H:
电脑的问题?

网友I:
电脑干扰的

网友J:
那边接地没做好或者屏蔽线的屏蔽层没有接好!

网友K:
电磁干扰引起的。

楼主:
这个接地确认做好了:伺服驱动器、柜子等确认接地完好

网友L:
接地电阻测试仪自己测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应该是接地不良或者没有接地,有时候其实挺简单的,一根地线搞定。
确认地线完好且接地正常,接地电阻低于0.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