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52维修资料

楼主(2016-08-14):
最近网上搜索US-52的维修图纸发现只有很久以前的一位网友发帖在中华工控网,但图纸有多处错误,自己按照线路板绘制了一页,希望能给用得着的朋友提供方便。

网友A:
楼主真厉害,我都是对电子技术不行,看不懂。

网友B:
US-52调速器,难得楼主用意啊

网友C:
楼主 大好人啊

网友D:
直流调速器?交流调速器?是使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呢?

网友E:
请教楼主这种调速器是调节普通单相电机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相交流设备,不局限于单相电机。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我现在用这个控制器控制一台220V的单相电机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当然可以,如果功率大可以更换双向可控硅。反馈可不接。

网友F(2023-05-11):
您好!现在我不懂的主要是Q1的周边电路是如何能调速的。因为Q1没有任何输出。R18和电位器分压后经R19和电容C5滤波后给Q1,这个Q1没有任何输出,是如何调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好!现在我不懂的主要是Q1的周边电路是如何能调速的。因为Q1没有任何输出。R18和电位器分压后经R19和电容C5滤波后给Q1,这个Q1没有任何输出,是如何调速的?

Q1发射极输出到U2 -极。

网友H(2025-02-18):
楼主,您好,我是个电路小白,最近学电机控制,自己画了画US52调速器的电路图,运放出来经过两个三极管控制双向可控硅,这一块儿不太懂,您能解释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EL357光耦提供交流过零同步信号进入后级电压比较器的-IN,与+IN的电平相加直接改变了输出端的翻转相位,-IN>+IN时电压比较器输出端为低电平,通过两级三极管的放大给双向可控硅提供触发信号,重点:只提供瞬时触发,不需要长时间维持,RC串联回路加速了三极管的导通。
双向可控硅的触发信号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低电平的触发电压要小于高电平的,触发更容易,图中就是负电压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