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数控故障大神们请指教

楼主(2016-08-14):
主板
按下复位键的屏幕
不按复位键的样子
机器有报警蜂鸣器一直响 小弟不是专业维修的只是对工控情有独钟 还望大侠不吝赐教 指条路啊 都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A:
报警蜂鸣器响,故障没有解除啊,屏暮也没显示,也没有故障代码,把系统后面插头全拔了,还是这样应该就是系统有故障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还是找专业的人维修吧

网友C:
开机蓝屏,外行不要擅自维修,避免故障扩大化,请送专业售后机构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个机器老型号了没在机器上连着确定是主板故障上面能拆的都代换过,,有一台同型号好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系统太老了淘汰下来的,,扔了可惜 想自己搞搞 无奈修不好 只有求助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机屏幕闪烁 有报警,,蓝屏那个是按下复位后的图片 手拿开复位键屏幕就狂闪,,,,老系统了没有修的价值 只有自己练练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机屏幕闪烁 有报警,,蓝屏那个是按下复位后的图片 手拿开复位键屏幕就狂闪,,,,老系统了没有修的价值 只有自己练练手
开机屏闪,如果已经排除硬件接插件不良的故障,那么就是屏幕驱动程序芯片不良,或者屏幕驱动程序数据丢失,这种情况下,需要吹焊下八脚屏驱存储器,使用编程器读取数据上来分析,或者直接使用备份的好的屏驱程序覆盖,后焊接回电路板去上电查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