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选择问题

楼主(2016-08-14):
电机额定电流50A 45kw 660V星型 没有变频 过热该选多大的,如果选55a过热,启动瞬间电流大于55a过热会不会跳

网友A:
热保护有一定时间才动作的,启动时因时间短不会动作!

网友B:
其实只要热继电器选型数值范围合理,比如50A额定电流,可以选择50~65A调整范围的热继电器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般数值最好在50左右可以调就行。

网友D:
没那么快跳

网友E: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因此选用时必须了解电动机的情况,如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过载能力等。
1、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启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2、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3、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短时间内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4、对于正反转和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入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网友F:
五楼讲的挺全面,学习了。

网友G:
参照5楼的进行设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因此选用时必须了解电动机的情况,如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过载能力等。
1、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启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2、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3、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短时间内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4、对于正反转和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入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谢谢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保护有一定时间才动作的,启动时因时间短不会动作!
谢谢谢谢啊

网友H:
也可以采用钳形表测量一下实际电流,根据实际电流增加5-10%的裕度

网友I:
不会的,启动的时间短不会动作!

网友J:
看来是矿用电机了,按照额定电流调节即可,也可以看负载情况调到50A以下。

网友K:
55A_60A

网友L:
适当大一点
如果是带载启动选择1.15倍

网友M:
热过载保护是需要时间的,启动瞬间的过载,不会跳保护,只有过载时间持续,才会保护。就按额定电流整定过热保护阈值即可。

网友N:
不会跳。热继电器是热元件,需要热量和时间

网友O:
正常启动时不会跳

网友P:
我现在不会选用热继电器,那个玩意保护太差,我都是选用GV2电机专用断路器

网友Q:
选55a过热,启动瞬间电流大于55a过热不会跳,它有一个发热延时动作过程

网友R:
引用 网友E: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因此选用时必须了解电动机的情况,如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过载能力等。
1、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启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2、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3、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短时间内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4、对于正反转和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入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解释的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E: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因此选用时必须了解电动机的情况,如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过载能力等。
1、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启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2、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3、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短时间内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4、对于正反转和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入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对第3条有不同看法,带速饱和互感器的热继,主要作用是不让高倍数的起动电流通过,因此热继电器不受高倍数起动电流的影响,但高倍数起动电流依然会造成电机发热。因此这种带速饱和互感器的热继电器,不是用在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上的,而是用在不频繁起动但起动时间长的电动机上,由于负载的不同,有的电动机起动时间较长,普通热继电器在起动过程中因起动电流全部通过就会动作,用了速饱和互感器后,高倍数的起动电流不通过热继电器,起动价段热继电器就不会动作。

网友P:
不管咋样,热继电器现在就是保护性极差的玩意,早该淘汰了

网友K:
5楼巳经说清楚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P:
不管咋样,热继电器现在就是保护性极差的玩意,早该淘汰了
是应该淘汰,但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P:
不管咋样,热继电器现在就是保护性极差的玩意,早该淘汰了
是应该淘汰,但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
我已经接近10年不选用热继电器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P:
不管咋样,热继电器现在就是保护性极差的玩意,早该淘汰了
是应该淘汰,但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
关键是你们没有用质量好的热继电器,老式的JR16等糸列确实应淘汰,但许多新型号的热继电器还是很好的。热继电器的优势是价兼物美,因此虽然功能强大的电子式保护器早已出现,但目前国内外各大电器制造商都还在生产它,如西门子、ABB、施耐德等。

网友U:
 一般是1.3倍额定电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对,只要启动不过载一般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