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4):
现实是这样的,我输送线挺长的,然后输送线前端是产品的质量检测,输送线末尾是不合格产品的剔除机构,如何实现这个剔除原理,求大神教教我。。想的我头都要炸了,心塞!!

网友A: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吧。
很简单,流水线前端检测产品质量并标记,流水线末端根据此标记,剔除机构执行剔除动作。一般做标记的方案,需要使用PLC控制器,并编制产品标记程序和剔除程序,来完成流水生产线的所有生产动作流程的要求。

网友B:
程序中做好产品的数据管理 产品的所有信息随产品一起移动

网友C:
料有条形码之类的标记吗?如果有可以根据编号剔除。没有标记的话表示我没想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吧。
很简单,流水线前端检测产品质量并标记,流水线末端根据此标记,剔除机构执行剔除动作。一般做标记的方案,需要使用PLC控制器,并编制产品标记程序和剔除程序,来完成流水生产线的所有生产动作流程的要求。
其实还是个工艺流程的问题!

网友E:
不合格的做出标识。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

网友F:
为了简单化,不合格品,下一个工件剔除是最理想。我现在基本上就这样做,省事多了。不要认为你走了一百步之后还能剔除就是高手,简单化的才是最理想的。

网友G:
在前端将不合格产品进行标记,在末端进行检测。

网友A:
确实,干嘛非要在流水生产线的末端来剔除不合格产品呢?直接在质量检测机构后面剔除不得吗?机械结构上的改进,会给电气控制系统的简单化和稳定性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生产线已经搭好、、苦了我们这些电气的T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问了个老师傅,他说用表来完成这个指令,不知道行不行,还没有现场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也是知道,就差程序怎么做了、

网友H:
在末端剔除应该是工艺要求,邮政分拣,货物分拣,都是类似的工艺
楼主这个实际并不难,关键要有相应的检测
2楼的就是你师傅说的表处理
你的传送线应该是不打滑的,物料在传送线的位置也可知的,你要做的是怎么样知道它所在位置。
最简单的做法,在传动轴上装个“编码器”,PLC做个数据链表,来个脉冲就移动一次数据表。
检测到一个产品,给数据链最低位一个数据编码,在提出位置,检查编码,根据要求提出或放行。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