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加不上压力

楼主(2016-08-15):
我公司有一台沃德500T油压机,开始工作的时候能加20MPA,过一会就只能加15MPA,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检查泄压油路和泄压阀。
一般油压回路都是需要定期清洗电磁阀和油箱的,请定期保养。

网友B:
应该是溢流阀泄漏或者油缸串油了。

网友C:
油路是要定期检查和清洗过滤网等的

网友D:
是不是串缸了

网友E:
泄压阀看看!
你这个有没有用到氮气增压的?
有的话看看增压罐子气囊什么的!

网友F:
先看油
看油有没有气泡
看油颜色是不是变太深了

网友G:
查溢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