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求解释

楼主(2016-08-15):
H7FFFFFFF
数据传送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32位的传送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H7FFFFFFF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估计在别的地做“与”计算,用来把32位的首位屏蔽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数据传送至d2000,可是这个H7FFFFFFF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是一个字符串?明显不是吧,或者是一个什么代码?数据地址?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C:
不是伺服的脉冲? ?
看过手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属于脉冲输出,可是我没看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H7FFFFFFF
数据传送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H7FFFFFFF转换为10进制就是2,147,483,647,也就是PLSR指令S2中指定的输出脉冲数。
显然程序员觉得记住并用2,147,483,647写脉冲数实在太麻烦,所以采用了16进制方式输入了这个数。

网友E:
16进制的 7FFFFFFF 是多少自己用计算器去换算一下

网友F:
第一次见到要用这么多脉冲量的

网友G:
这个估计是不需要脉冲定位的,可能是靠限位开关定位,然后就用了一个最大的32位数

H表示16进制 7FFF FFFF
二进制就是 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十进制是2,147,483,647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这就是靠限位开关定位的
谢谢大伙了!明白了

网友H:
估计没用完吧,我们有限位感应。

网友I:
就是传送数值134217727 只是它是用16进制表示而已

网友J:
我用台达plc貌似k0就是不停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