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5):
45KW的电动机带动定量双联叶片泵,由于机器的液压马达漏油,维修后过了几天后开机,开机声音变大的,油泵出来是三通比例阀控制系统压力流量的,电机带泵空转声音也很大,听不出来是油泵响还是电机响,因为在一个空间里好像有回音的那种,开始怀疑是油不足加油后不行,后来又怀疑吸油过滤器滤网堵塞完成的,清洗后一样,最后拆掉滤油器,声音还是同样大,现在开机已经没用滤网几天了,声音还是差不多,这个泵是去年维修过的,好像修回来一直都是比较响,但是这次停机后感觉更响了,要是电机轴承缺油运行几天应该会更大声了吧,油泵摸起来也不烫,现在还没停机,想停机了分开油泵和电机看看是那个的问题,你们怎么看?

网友A:
不是油泵轴承就是电机轴承,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油泵真空度不足也会有响声的

网友B:
大修过后,一般都是机械部件组装不良,或者装配还原不良导致的机械异响。

网友C:
轴承要重点查查

网友D:
泵头拆开看看吧!
我遇到过成型机的油泵内部直接搞报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空度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去年修回来到现在用了近1年了,好像一直都是比较响,这次感觉更大声了,买新的要1万5,修就7 8千所以老板就修了,威格士的泵

楼主:
对了,在系统DA那里测试,输入140bar的压力,99的流量,系统压力表显示能达到14MP的压力哦,就是响了点

楼主:
双联叶片泵

网友E:
要我说组装不良的原因。

网友F:
应该属于装配不良导致摩擦

网友G:
是不是联轴器没有安装平,以前我也有过,后来把电机与泵从新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油泵里有空气也是有响声的

网友H:
差不多应该装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细节吧

网友I:
油泵密封有问题,也响。但响声不大

网友J:
修过的就不太好,我们修过的声音也大,但是还能用,备件做好就行了,不要让设备趴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除了声音大以外,好像没啥问题了,系统压力正常

网友K:
过滤网堵了声音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滤网也响哦,拆除了几天,现在又装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