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5):
打印机支持十六进制和GB18030编码   p#DB8.DBX0.0 里也是GB18030编码  可是打印机打出来的却不是GB18030对应的汉字 而是GB18030的代码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是可以打印出汉字的 请问使用PLC我该怎么做才能打出汉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机支持十六进制和GB18030编码   p#DB8.DBX0.0 里也是GB18030编码  可是打印机打出来的却不是GB18030对应的汉字 而是GB18030的代码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是可以打印出汉字的 请问使用PLC我该怎么做才能打出汉字?
你串口调试助手给打印机发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六进制的GB18030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六进制的GB18030码
那么PLC发这个即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机支持十六进制和GB18030编码   p#DB8.DBX0.0 里也是GB18030编码  可是打印机打出来的却不是GB18030对应的汉字 而是GB18030的代码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是可以打印出汉字的 请问使用PLC我该怎么做才能打出汉字?
需要做程序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B:
p#DB8.DBX0.0 ,这个是什么设备里面的存储器?PLC?单片机?嵌入式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A PLC1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DB8.DBX0.0 ,这个是什么设备里面的存储器?PLC?单片机?嵌入式系统?

显然是西门子的S7-300/400的数据块的表达方式,只是楼主忘记后面附上数据块区域大小了。

楼主(2017-06-05):
打印时间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