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5):
LG变频器SV075is5-4NO 在带负载运行时缓冲电阻发热而且频率调上不去,经检测主电路继电器没吸合,测量后发现是TR1贴片三极管被击穿,因晶体管被刷绝缘漆看不到具体的型号,隐约能看到有CB字母,哪位高手知道告诉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此贴片三极管一般都采用NPN型三极管,如丝印6C   型号为BC817进行代换。

网友B:
没必要太执着具体型号,只要看电路原理弄清楚是NPN还是PNP,然后根据电路上的供电电压和原理上工作电流去选择…
如一楼所说,此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基本上是NPN管较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体积线比较小焊接在主板上,线圈是直流24V的,控制它的晶体管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C:
如西来所说,大多数是NPN三极管,也有MOS管,相对来说用PNP的少。代换时考虑:封装.耐压.电流.

网友D:
看看线圈是不是先接24V正极,若是则是NBN的管

网友E:
PNP的多吧

网友F:
随便找一个耐压高于50V的代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