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的慢,保养保养!

楼主(2016-08-15):
修理的原因是感觉风扇的抵挡风量比较小,主要还是家里有两台一样的风扇,同品牌,同型号的,这台居然风量小!所以打开看看!

网友A:
电机轴缺油了,上点润滑油就好。

网友B:
查到原因了没?

网友C:
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D:
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E:
电容不好了也会这样吧!

网友F:
绕组局部短路

网友G:
应该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H:
轴承加下油先。

网友I:
感觉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J:
感觉应该是没油了。

网友K:
这样的风扇转的慢了,一般就是袖套却油了,以前也是认为电容坏了。

网友L:
以前也拆过一个,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缺油了,上点润滑油就好。
好像是这样加了点油

网友M:
拆得还不够彻底,若是缺油,还要把转子和铜套先清洗干净再加油的。

网友N:
加了油,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又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到原因了没?
没有,反正就是加了点油!

网友O:
现在的风扇基本每年要上次油的

网友P:
目测是某知名品牌的40-3G落地扇,前后端盖号称是采用的美国注油机注入的航空润滑油,10年免维护。怎么会缺油呢。希望楼主不是运气太差,买到了铜包铝线圈的那批货。如果对自己的装配技术有信心,可以把电机解体了重新装一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Q:
大部分都是电容干掉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目测是某知名品牌的40-3G落地扇,前后端盖号称是采用的美国注油机注入的航空润滑油,10年免维护。怎么会缺油呢。希望楼主不是运气太差,买到了铜包铝线圈的那批货。如果对自己的装配技术有信心,可以把电机解体了重新装一下,可能会有惊喜。
前端盖除非使用轴承,否则还是那种铜套的话,使用频率一高,一年的质保期都熬不过。

网友S:
一般就是加点油就行了

网友T:
首先会想到,可能是缺油、或油干枯了。

网友U:
时间长了,该润滑啦

网友V:
轴承加点油试试

网友W:
还有扇叶灰尘多也会让风变小吧!

网友X:
哈哈今天本人也处理了一台这个问题的风扇,拆下转子用柴油清洗转轴、轴套油泥后加了点油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Y:
一般是电机老化造成的吧!我就有一个,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Z:
和我的电风扇一样啊!

网友AA:
电容量容量变小

网友AB:
电扇转动慢区分电气故障、机械故障的方法是:用手旋转风叶,手感轻,能靠惯性转动是电气故障,另一种情况是机械故障。特别强调一下含油轴承,风扇的含油轴承是一对自平衡轴承,可以360度方向转动,加油时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C:
回复 网友H:
加油,不应该是电容的问题,电容是给一个正转启动电流,

网友AD:
一,做好机械方面的润滑,二,换同容量等级的电容,风扇转速变慢就这些故障,没什么

网友AE:
回复 网友H:
现在的风扇质量太差,厂家远没有以前实在

网友AF:
我这里也是,5月份才买的格力的,现在就是吹出来的风很小,一点也不凉快,用了几年的旧风扇反而不会这样呢,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G:
现在风扇轴承都是没有的 要加油

网友AH: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容量了
应该是电容的容量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容量了
这个电容怎么测量容量!

网友C:
回复 网友AI:
有的万用表带电容测量功能

网友AJ:
风扇转速慢有2种情况1.是电容容量小拉,更换电容;2是绕组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容坏了[/quote
我这个是转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