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5):
加热丝用久了,会不会产生什么损耗,导致电阻变化。是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A:
理论上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B:
阻值变大,加热丝越烧越细

网友C:
一般都是在电阻变化前就坏掉了!

网友D:
是的,我也认可理论上不会变,但接触电阻可能产生变化,所以,可以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接点电阻变化了?

网友E:
阻值会变大

网友F:
以前的灯丝会变细的,加热丝不知道。

网友G:
我感觉应该阻值变大。

网友H:
如果有变化,感觉也应当是线径变细,阻值变大。

网友I:
阻值如果变小就是局部短路,不坏也是寿命不久矣

网友J:
 装一个US17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非常方便

网友K:
引用 楼主:
加热丝用久了,会不会产生什么损耗,导致电阻变化。是变大还是变小

欧姆定律说:导线的电阻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直径成反比,R=L*1/D。加热丝用久了,会有损耗,直径变小了,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