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变频器

楼主(2016-08-15):
富士G9变频器运行频率上不去,没电压输出,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A:
显示什么啊,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B:
显示正常的话查驱动和检测电路

网友C:
G9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线路及电容老化;

网友D:
可能是欠压保护了。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时显示0.00频率始终没上去

网友E:
端子正反运转没短接?

网友A:
用面板控制可以么

网友C:
用面板启动时,需要端子有对应的正转或反转信号给定了才有输出的;
不会犯这么低级的失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再去试试看

网友F(2016-11-25):
进线电压检测异常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电流限幅了。。

楼主:
没想到到这帖子还有人在回复,最终是因为面板开机没有短接运行信号,短了后有输出了,但是驱动有问题,修好驱动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