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如何修复

楼主(2016-08-15):
加水型的摩托车电瓶不知怎么回事就一天没骑车电瓶就没电了,冲了一次电结果放一天又不行了,如何修复?没车骑挺不方便的

网友A:
内部漏电,

网友B:
使用期限到了换新的吧。

网友C:
电池内部电极有短路,换掉吧。

网友D:
电池确认是否充满?是否电池使用寿命告终?寿命告终的电池真的能修复吗?

网友E:
好像摩托车的电瓶也有免维护的吧。不能随意加水的。
电瓶是有寿命的,就算修复,效果不大。

网友F:
建议换新的

网友G:
加水要加蒸馏水,不能加自来水。

网友H:
楼主电池使用多久了?查下线路是否有漏电,如线破皮碰壳都会引起这情况.也可以用半波整流大电流冲充一次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I:
电瓶不行了吧,换个新的也应该没多少钱。

网友J:
打开上面的孔盖用针筒加蒸馏水

网友K:
加蒸馏——超市里有屈臣氏蒸馏水。加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L:
换个新的吧,没必要折腾,没啥效果

网友M:
加水?加了自来水=完蛋喽

网友N:
换新修复就行了,百八块钱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网上查了一下大约70大洋,好心疼

楼主:
回复 网友M:
买的蒸馏水

网友M:
回复 楼主:
应该买电瓶水
蒸馏水只是应付

网友O:
娃哈哈水也可以,加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P:
摩托车电瓶100元钱一只,你的这种情况是电瓶老化所致,更换吧

网友Q:
就算加水能修复,可能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吧

网友R:
回复 网友J:
修复也没什么用了,买新的实在点

网友S:
应该要换新的了

网友T:
12v 9ah的免维护电瓶也就100块不到而已啊,换个吧

网友U:
一:车身有短路点,二:电瓶到极限了,该换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E:
好像摩托车的电瓶也有免维护的吧。不能随意加水的。
电瓶是有寿命的,就算修复,效果不大。
高档摩托车都是免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