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5):
一台FC51变频器和威纶变频器直接连,用于控制变频器
但只有不到50cm线,屏幕一直提示plc连接中断

丹佛的FC51变频器抗干扰这么差吗?

网友A:
你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上了吗?

网友B:
对呀,你根本没通讯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你根本没通讯上吧?
当然有通讯上,不通讯上怎么会说有干扰问题。

后来加了个磁环,稍微好一点。

发现把两端的屏蔽都从地上拆掉,反而干扰还没有了

不过,有另外两台变频器一开机,就还是有干扰。

目前不知道这个干扰是来自于开关电源还是开自于变频器。

网友B:
那就换个好点的进口电源,进线侧加滤波器,看正常不;
还不正常基本就是变频器的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好点的进口电源,进线侧加滤波器,看正常不;
还不正常基本就是变频器的干扰了;
现在发现只要不开Fc51就没事,一开FC51,就有干扰
尤其是在速度变化时,'应该是电流变化大,干扰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