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经验!

楼主(2016-08-16):
定位程序中,触摸屏上要显示小数mm,转换成整数脉冲,然后传送到指令中驱动电机!大家都是怎么转换的??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先把D0转换成浮点数D0,然后通过运算后,转换为整数脉冲放指令里!而触摸屏应该是以整数输进去的吧!大家给点意见!觉得这样做行的通不?

网友A:
触摸屏一般也可以输入浮点数

网友B:
。。。。。用MAP库做程序的话
                   输入长度的数值格式
                   一定要浮点数。

                     楼主可能是用PLS高速
                     脉冲指令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令是用的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to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t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