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与空开的选用

楼主(2016-08-16):
一间洗衣房,有5台洗衣机,选德力西4P 20A空开做总闸,底下每台洗衣机配个2P 16A漏电. 最近有一台洗衣机内部短路烧起来,可以空开、漏电都不跳闸,什么原因?    是不是要总闸配漏电,后面配空开呢?

网友A:
能说空开选大了吗?

网友B:
要看洗衣机是什么部位燃烧起来。
总闸选空气开关,分闸选漏电开关的方法是正确的做法,原因就是当比如10台设备的其中之一漏电的时候,分闸会跳,总闸不会跳。这样的现象就给检修带来了方便,知道是哪台设备漏电故障。

如果你总闸使用漏电开关,那么,当总闸漏电跳闸的时候,你面对10台设备,只能一台一台的测试,寻找出跳闸的故障设备。

网友C:
烧短路都没跳空开质量有问题

网友D:
确实容量选大了。

网友E:
洗衣机的功率多大

网友F:
烧起来并不代表有短路,有漏电,要查明烧起来的原因,因为空开只是按电流来动作,它可不管你烧没烧起来

网友G:
16A不大,燃烧起来可能是接触不良,过热,但是没有过流

网友H:
如果断路器和漏电保护断路器是正常的,则应当是没有达到其动作值;
这与选型(参数)和其保护范围有关。
而通常条件下,并不能做到全方位的保护,所以还需要人工干预。
顶楼所述情况,理想状态下,应当是需要有过热保护;现有情况下,是开关选择适当的额定电流。

网友I:
一台洗衣机有那么大的电流吗??
家用的也就4-5A

网友J:
这个:选择货品品牌不对,改用施耐德正品或者上海江苏等地正品保证不会又该问题

网友K:
电气设备着火和空开大小没什么直接关系,只要线路或设备达到着火点就能燃烧起来,但并不一定线路过流了

网友L:
1、首先你的配置思路是正确的。总开关配空开,分开关配漏电。任何一台有故障时,不影响其他的使用。如果反过来配,任何一台有漏电时,其他的都不能使用,这个时候你要检查出漏电设备,关闭分开关,才可使用其他设备。

2、漏电断路器额定电流:你应该查一下洗衣机的额定电流,断路器额定电流与其一致或稍大一些即可。

3、漏电断路器在漏电保护方面与额定电流的关系----额定电流指正常工作状态允许通过的工作电流,此功能可以简单理解为, 在没有漏电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断路器---如果没有发生漏电,但超过了额定工作电流,其一样分断,仅属于过负荷或过电流保护。漏电保护指的是针对泄露电流的保护,一般家用选不大于30mA。当泄露电流大于其标识的允许泄露电流时,能及时分断---此时与工作电流大小没有关系。

4、当电机或线路部分发生了燃烧,但漏电开关没有分断,只能说明开关质量问题,我工作的单位(某国有大型企业),在80年代初期,就下过一个命令,严禁采购温州产电气设备。我还碰到过,温州某知名品牌断路器,额定30A,电流60A能正常使用,呵呵~~~

5、国产有高质量的,这里不方便说,免得误以为是托,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改开前的老国企,上海、江苏、天水等都有。不过市场不好买到,我常用的几个牌子,他们都是只供应盘厂,不零售---因为零售价格竞争不过假冒伪劣产品,而且还容易被假冒伪劣,打假成本太高。

网友M:
唉,电气产品不靠谱,真是害死人啊。记得一次我修一台电磁炉,不小心短路了,我还不知道。因为保险都没烧。我一看是施某德的空开跳了,感觉很佩服人家的质量。能赶在熔断丝烧断前跳掉。表情。同样一件事,有两盏路灯用的是温州某知名品牌的带漏报空开,后面有路灯定时器,接触器。同事反映接触器啪啪啪反复吸合断开。我去一看,原来两只路灯一只线路短路了。接触器因短路电压低而断开。一断开之后,电压瞬间恢复正常又吸合。而前面的DZ47LE漏保空开纹丝不动,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N:
品牌呀,真不佩服人家施耐德的产品呀。。。选型固然重要。但额定电流值能不能自己估算一下才选呀。。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