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我有一台ACS550 变频器,45KW的,用了四年多,最近检查时发现,和其他同一型号变频器相比,风量小,声音也小,看传动温度在56度,是风扇坏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量下风扇插座的电压,正常就换风扇;

网友B:
4年多,还要看开机率的。
风扇是否正常,用手摸一下转轴是否灵活,就可以大概判断了。

网友C:
手转一下就知道了,这个风扇需要维护的,清灰,不行就换掉

网友D:
这个风扇4年正常运行,该换了

网友E:
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F:
是不是进风口堵了

网友G:
是不是散热片里尘土太多了。

楼主:
一直开着,没停过,什么时候停机检查一下

网友H:
检查风机电压和轴承。

网友I(2016-12-07):
风扇积灰了

网友J:
是不是转速慢了,很有可能润滑不好了……

网友K:
:长期连续运转,灰尘积压至通风道堵塞,使得风扇风量减小,建议定期清灰维护,实在不行就把风扇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