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ES2的CPU含有3个COM口,由于现场要求需要3个通讯口,且通讯距离较远,故想将COM1转成485用作远程通讯,但设置后却无法通讯,(COM1口补使用232转485转换器时通讯正常,COM2和COM3无任何问题)

网友A:
你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是购买的20~30元廉价的无源转换器那种对吧。可以尝试购买约150元的那种有源的转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B:
无法通讯就你设置问题 ?是和什么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应该没问题,跟上位机通讯

网友C:
好的转接器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