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如题,两个灯泡是串在电容后面的,但量驱动电压怎么还会坏igbt?想不通,按道理最多灯泡全亮也没多少电流啊。

网友A:
上电带模块测量IGBT驱动电压,这个太危险了,一般都是不带模块测驱动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带负载或者装机空载测试才连接的模块,单独测量驱动信号的情况下还是不要给模块上电了。

网友C:
这种说法见过,还是要检测窜灯的位置。

网友A:
比较可靠的是主回路用24V穩压源限流

楼主:
灯泡的位置肯定在电容后面啊。这个不会错的

网友D:
应该不会,我这样检查过

网友E:
灯泡只是限流罢了,也就是烧起来没有那么壮观

网友F:
你是怎样串联的,发张图片看下

网友G:
太胆大了,这种做法就像小时候捂着耳朵放鞭炮,只是听到的声音小一点罢了,测波形的仪器本来就有电,在不是这路驱动触发开通的时候你偏偏人为的给了一个触发电压,你说炸不炸,万事没有捷径,一步一步来最保险,不怕炸鸡的人除外

网友H:
是不是灯泡功率过大?用两个一百瓦的灯泡串联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胆大了,这种做法就像小时候捂着耳朵放鞭炮,只是听到的声音小一点罢了,测波形的仪器本来就有电,在不是这路驱动触发开通的时候你偏偏人为的给了一个触发电压,你说炸不炸,万事没有捷径,一步一步来最保险,不怕炸鸡的人除外
没什么仪器,就万用表直流电流档串个电阻,量下驱动电流,主电路电容后串两个200w灯泡。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要忘了万用表里面还有个电池呢,一般是9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忘了万用表里面还有个电池呢,一般是9V吧
啊,用指针万用表量电压和电流,跟9v电池有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万用表里的9v电池会触发igbt门极?

网友I:
非智能模块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烧IGBT的.就算IGBT上下管同时导通也就是正极通过串联的2个灯泡对负极放电.灯泡亮了而已,电流也不会大到炸块.

智能模块更不容易炸IGBT  IGBT有问题会直接报警.

指针万用表电流档电池是不参与电路的, 电池只在测量电阻时才参与电路当中. 数字万用表内阻很大 电流很小
频率不高的情况下对IGBT影响不大. 除专用变频器,普通变频器输出是最高50HZ的谐波.

应该是IBGT是驱动G级对S级短路了吧?
D与S有灯泡保护,

我检查IGBT驱动不检查电流,通过驱动电压可以判断正常与否. 串联电流表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J:
如果说,串灯泡以后,开机灯泡半亮或亮一下熄灭,或灯丝微红,这时可以测触发电路;但是你的灯泡要是全亮就等于IGBT触发信号存在异常!这时只能先排除故障,如果你灯泡全亮,是不能测触发信号的。也不能开机度运行,直至灯泡暗亮时才是正常的。

网友K:
学习一下,这个看起来要仔细研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智能模块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烧IGBT的.就算IGBT上下管同时导通也就是正极通过串联的2个灯泡对负极放电.灯泡亮了而已,电流也不会大到炸块.

智能模块更不容易炸IGBT  IGBT有问题会直接报警.

指针万用表电流档电池是不参与电路的, 电池只在测量电阻时才参与电路当中. 数字万用表内阻很大 电流很小
频率不高的情况下对IGBT影响不大. 除专用变频器,普通变频器输出是最高50HZ的谐波.

应该是IBGT是驱动G级对S级短路了吧?
D与S有灯泡保护,

我检查IGBT驱动不检查电流,通过驱动电压可以判断正常与否. 串联电流表有可能接触不良.
igbt的gs短路不会造成ds击穿吧?

网友L(2016-11-24):
检测时的静电或感应电击穿了IGBT的栅极

网友L:
检测时的静电或感应电误触发了IGBT的栅极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对的。大家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