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铝芯电缆和铜芯电缆直接搭接,不使用铜铝过度线鼻子,长时间运行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过热,烧断

网友B:
楼主是用多大的铝线跟多大的铜线接?

网友C:
只要接触可靠
不过载运行没有什么问题啊!
接触不好就会造成发热最后熔断或者着火!

网友D:
时间久了氧化导致按触不良,然后发热引起火灾等事故

网友E:
我是直接连接95铝导线和50铜线,接头我是用凡士林全部覆盖,现在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F:
铜电缆和铝电缆接在一起,有电压差,时间久了会发热,接触不好,严重会烧断。

网友G:
最好用过度接头

网友H:
铝和铜是两种金属材料,载流量不同,热膨胀系数不同,空气中的化学反应活泼程度也不同。它们连接后时间长了会产生接触电阻,导致线路不通畅。

网友I:
1、没有提示导线是多大,如果是家用级1.5~6平方,只要用老虎钳使劲抱紧,一般家用是没有问题的。
2、即使这样接驳,只要载流量在安全的数值范围内,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凡士林是关键

网友K:
若连接不牢或密封不好,可能产生氧化而引起过热。

网友L:
用的时间久了会导致按触不良

网友M:
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N:
如果做好防止氧化就没事了,接触良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凡士林是关键
据说凡士林还可以帮助那个

网友O:
采用铜吕过渡鼻(直接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P:
部经过专用接线器会打火引起火灾,反正我就不用铝线

网友Q:
时间久了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如果电流大的话会过热。

网友R:
铜铝接头会氧化,接触不良,最后导致烧毁。

网友S(2016-09-19):
氧化过热,时间久了,就会接触越来越不好

网友E:
接头只要用凡士林处理就不会出问题,我们那里电力排灌变压器已经稳定运行近20年,电机是185KW,室外铝电缆185,室内铜线120,

网友T:
凡士林隔绝空气,防止氧化

网友U:
铜铝线必须要用铜铝过度线鼻子,不然会氧化、接触不好、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V(2016-11-22):
还有接线方式不正确或连接松动,就是铜线跟铜线连接也一样有可能会发热,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