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PC929的外围

楼主(2016-08-16):
当PC929前端光耦没有导通的时候,此时的PC929的9脚其实是被锁定在0.2V左右,当光耦导通了其9脚的电压将会同电容C2上的电压变化而变化,当由于IGBT电流增大导致Vce电压变大,最终当C2电压大于VCC-6.5时,PC929保护封锁输出。
 那么这个电压和那些要素有关呢?
 我们可以从电路上看,Vc2=VR13+VD3+Vce+Vee(稳压管的稳压值),所以当有变频器容易满载时报过流的话,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
 1.更换D3,也许正向饱和压降变大了
 2.关心稳压管的值,也许变大了,换个小点的。
 3.以上都没有效果,在R13上并一个大于R13 10倍的电阻试试。
 当然也可以尝试增大C2,稳定电压值,滤除毛刺。

网友A:
高手。高手。。。。

网友B(2017-06-18):
建议还是更换有疑问的元器件,最好换新的质量好的,军工级的最好,现在变频器质量越来越次,与有些变频器厂家使用的元器件有关,为了降低成本,大量使用商用级的器件有关,维修变频器是一个良心活,做事如做人,人品好坏决定了,你修的变频器的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也是研发调整硬件过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