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我用300PLC与IAI电缸控制器采用PROFIBUS DP通讯!PLC采用博途编程!安装好电缸的GSD文件后组态成功。电缸的起始位是256。I/O地址是4个字的通讯。想问的是我怎么控制它的I/O?我能直接拿过来用吗?还是需要读写指令?具体怎么用?

网友A:
我没有自己组态过,但是看设备的程序是直接拿来使用的

网友B:
直接用,程序直接控制IO地址

网友C:
分配好地址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D(2017-04-21):
根据I/O模块的参数,直接在PLC上编程地址,然后就可以控制模块上的输入和输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