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想利用接近开关实现电机在往复行程两端自动停机,通过按键实现正转和反转,如何实现方便,目前手头有西驰电气的CFC1000系列变频器。

网友A:
如果没有用PLC就用接近开关控制中继,中继控制FWD(正转指令)和REV(反转指令)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实现
楼上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C:
用接通开关控制继电器。利用继电器停止变频器。就可以了。做过几个东西需要这样做我都这样做的。

网友D:
把接触器信号转换给开关型号,楼上好几位高手都说了

网友E:
常规都是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处理,就是类似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F:
继电器线路,不难。

网友G:
一楼的方法就行。注意正反转不要接错。

网友H:
最好再加两个限位开关,防止接近损坏。

网友I:
变频器本体拥有多功能接线端子排,可以使用端子排接驳出控制电路实现。

网友J:
变频器内部如果有自由功能块,实现楼主的需求,就易如反掌了。用RS触发器的原理即可。所以,接近开关接RS触发器的R端,启动接S端,输出控制变频器的启动控制字。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最近刚做了一个类似的控制。RS触发器可以对沿触发信号保持。挺好玩的。要不就买个LOGO!几百块钱的事。是最简单的PLC。

网友K:
用中继就可以

网友L:
接近开关不能直接接变频器,用中继转换下信号

网友I:
看说明书,有接线图片的。

网友M:
我和一楼的想法是一样的,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变频器。

网友N:
信号用中继转换一下。

网友O:
一楼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