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CP1E PLS2求助

楼主(2016-08-16):
为什么我把这个下载到PLC里,监视时,输出灯灯不亮

网友A:
该设定的数都没有数,正常。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B:
D0 -D6没设定值把

网友C:
D0-D6这些基本参数都没设置……

网友D:
上述已经说了,另外:欧姆龙前端请使用脉冲驱动即可

楼主:
果然是值没设置好,还需要继续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