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各位大神,我有一事请教,我这里安装了监控,硬盘录像机与显示器在一间屋里,想在40米外的另一间屋里在安装一台显示器,买一条现成的要好几百元,能自己做吗,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A:
用128编制的屏蔽线制作。

网友B:
40米太远了,VGA信号线有15芯,也就是15根线,自制有困难,而且效果不能保证,还是想办法购买专业的延长线和转换器吧。

网友C:
为何不选用网络传输呢?

网友D:
直接网络远程登录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网络远程登录可以实现
网络远程登陆,需要拉网线+交换机+台式机电脑一套,投资巨大。

网友E:
直接用带屏蔽层的网线就可以,焊接插头有点烦

楼主:
不想把硬盘挪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一下,怎么做啊

网友F:
这么远的距离能行吗。

网友E:
还有一种懒得办法就是买成品的十米或15米线,用4位的VGA有源分配器做接力,效果非常好,可以省了焊接线的麻烦

网友G:
楼上方法可行,40米对于vga来说肯定失真变形。

楼主:
有做过的老师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做过的老师傅吗。
我们购买过VGA十米左右的延长线,效果还是可以的,你的四十米可能要安装中继信号放大器。
如果心疼钱,可以用报废的VGA信号线剪短+两根网线接驳四十米进行测试。

网友H:
可以改用75Ω视频线输出

网友I:
40米,信号很容易干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24楼师傅,用75欧同轴怎么做

网友B:
VGA转同轴信号,绝对需要转换器转换,你购买转换器的费用,还不如直接购买VGA延长线。
另外硬盘录像机是只有一个VGA输出端口对吧,要是想连接两台监视器,需要购买一进四出的VGA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