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高压单元控制板,启动几秒报OC,用示波器观察Vce波形
可以看蓝色的Vce,在不断的上升,大于故障电压后,管子被关断。
我先短接PC929检测,结果还是报,换掉PC929还是报。可见不是929的问题。
接着确定929前端波形正常,再看929输出
非常正常。
继续看GE波形
明显波形不正常,但是从929输出是好的。我开始怀疑电源的问题,最终发现了
这个是产生负压的稳压管上的波形,稳压管已经不稳压了
换掉,故障消除

网友A:
牛!就一个字!!!

网友B:
示波器真方便啊

网友C:
读书时候学过这个
工作后就没用过这个
现在都忘记完了!

网友D:
楼主用示波器分析问题就是清晰明了。顶!!!!!!

网友E:
受益匪浅

网友F:
我的示波器都是灰尘三尺高了

网友G:
如有时间,我把民国时期用的示波器发给大家鉴赏鉴赏,修变频器还绰绰有余

网友H:
简单明了,好多西

网友I:
示波器这玩意,给人感觉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J:
其实,楼主是在展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用示波器从问题点开始监控,逐级向前移动,逐点监控,最终锁定故障点。这样的处理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K:
示波器是好东西啊!

网友L:
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J:
针对脉冲信号,示波器监控的是幅值和频率,以及波形的稳定性;对于模拟信号,示波器监控的是波形趋势,平均值,以及在模拟信号上叠加的噪声状态。所以,用示波器调试,监控和查找电路中的问题,应该是很好的手段。就像大夫看病,让病人做CT或B超一个道理。有图有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J:
数字示波器有捕捉功能,对于有保护就封锁输出,这个功能可以抓住瞬间的波形

网友J:
回复 楼主:
说得对。有示波器,调试就能心明眼亮了。看得见摸得着。现在,如果搞个国产的示波表也可以,几k的银子,能拥有一个不错的示波表呢。当然,泰克,福禄克等品牌的示波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