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终端杆保护装置

楼主(2016-08-16):
请教下各位前辈,那个10kv电源进线终端杆上都需要啥保护装置啊?跌落保险?智能分解开关?怎么入线有参考的规范吗?谢谢

网友A:
常规都是跌落开关+避雷器保护,如果有钱且负荷较大可以加装过欠压断路器保护

网友B:
如果是户外型的电线杆上
就采用楼上的方案吧!

要是开关站内就采用VCB开关吧!

网友C(2016-09-17):
1、预付控+隔离刀开关+避雷器
2、高压计量+真空断路器+隔离刀开关+避雷器

网友D(2017-12-19):
隔离刀开关和避雷器都是必需 的吧。

网友E(2018-02-09):
上面回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