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输出重复问题

楼主(2016-08-16):
各位朋友,我自己练习做的程序,输出Y11有两个,可是传到PLC里面,通过触摸屏控制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能实现,把其中的一个重复的 Y11改成其他的输出就没问题,遇到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请大伙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最基本的双线圈还不清楚了,
那么多m不够你用的
m11
m22之类的分别同Y11不就行了。

网友B:
用SET 试试

网友C:
plc有些指令对双线圈输出是有限制的。

网友D:
PLC编程的最基本思想,就是在程序里面,避免双线圈的出现。

网友E:
用两个m转换一下就行了,两个m控制Y11。

网友F:
OUT同一个地址,双线圈,最终结果以最后一个为准,编程要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G:
看来楼主还需要多学习:如果是不同时调用的子程序,那个你输出同一个还行

网友H:
双线圈输出,PLC是从上往下扫描执行,以最后一个为准

网友I:
用步进方式编程可以解决双线圈问题。

网友J:
原因如6楼所说,通常需要避免;
若是其他情形下的有意为之,则需注意及时使用或保存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你是说都用M?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各位,我再试试修改一下
在下毕竟是初学,还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明白就好。学会方法和思路

网友K:
实在要用双线圈就用set吧

网友L:
内部中间继电器不要钱的,尽量用吧,不用你就想办法避免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