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打开台达编程软件监控的时候,有时会提示台达PLC通讯忙碌中,暂停通讯服务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重新启动软件看看

网友B:
通常应是重启,重启编程软件或电脑;
偶尔出现,可留意一下 可能什么操作下有该情况。

网友C: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常用台达的软件,没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应该是你的电脑在玩游戏,不理会你了

网友F:
估计是电脑打开了多线程任务,导致CPU芯片响应迟缓,比如我们经常遇到的程序未响应,就是程序死机。

网友G(2021-08-19):
台达就这德行,年头一多就这样,,死机,通讯不上等等现象,尤其es,es2系列(其他的没碰到过,不敢说是不是也这样),研究了老长时间,有点眉目了

网友H(2021-09-28):
回复 网友G:
仔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