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的一次性led灯

楼主(2016-08-16):
这次公司新建的房子都用的这种led灯。T8的造型。和外壳是一体。好不容易撬开,基本报废了。仔细检检查。好像是线圈脱焊。不知道这种灯寿命如何?貌似横流驱动的。还不如买成和灯架分体的。还方便更换些

网友A:
这种更换就是整体换,换起来也方便。灯架和灯管分开灯架只是起一个固定作用,办公室用这种灯快两年了没坏。

网友B:
这种LED灯耐用

网友C:
这种灯造价比荧光灯管式的更加昂贵,半导体发光,节能+寿命长,不像荧光灯管,两头会变黑烧毁。

网友D:
这个寿命还行:我买了几十个现在就坏了一个,已经3年

网友E:
脱焊是拆开时出现的、还是本来就有问题;由于没有灯丝,可能质量更好控制。

网友F:
看来这个LED就是发展的趋势!!

网友G:
恒流控制的,做工好的寿命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脱焊是拆开时出现的、还是本来就有问题;由于没有灯丝,可能质量更好控制。
应该是出厂就有问题了,反正我装上就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寿命还行:我买了几十个现在就坏了一个,已经3年
亮度还行,我这个质量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更换就是整体换,换起来也方便。灯架和灯管分开灯架只是起一个固定作用,办公室用这种灯快两年了没坏。
是的只能整体换了,貌似不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恒流控制的,做工好的寿命还是可以的;
等待时间证明吧

网友H:
没买好的吧。

网友I:
据说现在的LED灯价格下来了,而且寿命上去了。产品基本过关了。都在改换LED的照明呢。

网友J:
我买的是T8分体的,就买一支T8/15W的LED灯管,回家将原来的荧光灯支架改造一下,拆掉镇流器的接线,将220V的L、N分别直接接在两端灯座,相当于直接将220V电源供给T8LED灯管。

这么用了也将近三年了。

网友D:
我认为还是一体化好:质量好的话一直更换到寿命终点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三年了,一支都没换过

网友L:
这个买到好的 管用很多年 买到不好的 几个月就报废

网友M:
这种灯还是挺不错的,楼主要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N:
都电淹板坏。LED本身还是高寿命的

网友O:
家里用的5W的led灯用着也不错。飞利浦的不知道耐用哇,现在也就几个月。

网友P:
我家装了,都是LED的,钱去了,可惜质量不怎么的,更可恨的是,老板开了3个月,店关门,找都没地方找,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