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一台自动加煤机,用的是欧姆龙3G3JZ 1.5KW,变频器应用原理比较简单,一台类似于PLC的称重装置,连接变频器SC,S1实现正转运行,两根线连接AC(等同于GND),AI用于调速。就这4根控制线,欧姆龙坏了今天换上正泰2.2KW,SC,S1线连接正泰的COM和X1实现正转运行,AC和AI分别接GND和AI1,设置正泰变频器为端子控制模式,频率给定设置为AI1模拟量控制,两台都没用10V端子。正泰这个换上就是有时运行有时不运行,有时没有料的情况下也运行加煤。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是不是设置还有哪里没做好?称重装置用撬棍撬起来,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到有电压变化。

网友A:
称重的控制有问题吗?是不是他导致的乱加煤或不加煤。

网友B:
先确认模拟量控制调速的信号是4~20MA电流信号还是0~10V电压信号,然后变频器上的输入信号类型是否匹配。
如果是匹配错误,会有问题的。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变频器品牌原产地问题

网友D:
先确定模似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或别的线路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