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今天去现场没带编程电缆,有一台电脑和plc拓展的232接口相连,想监控一下plc程序,怎么也连不上,是不是拓展出来的接口不能编程啊!

网友A:
三菱不是422吗?

网友B:
扩展的232串口应该是参数被设置了,与电脑这边的不一样,所以连不上

网友C:
D8120如果设定与电脑一样,可以通过232BD联机;

网友D:
有设置过模块的参数吧,初始设置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E:
连线对了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