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公司有许多双变频拉丝机,都是汇川或爱默生变频器,张力用PID很好调,把张力摆杆位置设进变频器很好设置。现公司有一台用安川A1000变频器,张力摆杆位置反馈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说要根据反馈转换后在设置,该怎么转换设置。如张力摆杆最底电压为2V.最高为9V.应该如何设置变频器。

网友A:
 这种也一样的,如果是模拟电压就好简单,只不过没那么稳定,针织染整类倒是还可以,你那个试试吧,应该可以

楼主:
0-10V电压,稳定是很稳定。可以说说是怎么转换和设置吗?

网友B:
先确定好运转模式

楼主:
PID运转模式,所有的都调好了的,就是更换反馈电位器后不行,厂家说要根据张力摆杆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转换后设置进去就行。

网友C(2017-07-01):
双变频的收卷与放卷参数怎么设置,我的收卷总是落后放卷好多

网友D:
有主副频率叠加来做,一个频率是拉丝机最后一道鼓轮的频率,还有个就是摆杆电位器,做pid

楼主:
如果只是收放卷控制,用收卷变频控制放卷变频器并放卷做PID运行

网友E:
主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有些很不好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