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1、触摸屏上电后有三个选项,如下图所示,点击“控制面板”

触摸屏程序下载

2、操作面板下有6个选项,如下图所示,点击“传输设置”
2.1. 通讯设置:更改网络组态。
2.2. 操作设置:更改监视器设置;显示关于HMI设备的信息;校准触摸屏;显示HMI许可信息。
2.3. 屏保设置:设置屏幕保护程序。
2.4. 密码设置:更改密码设置。
2.5. 传输设置:启用数据通道。
2.6. 声音设置:设置声音反馈信号。

3、传输设置界面:勾选“Enable Channel”(启用以太网传输)和“Remote Channel”(激活自动传输,当激活时可通过PC将触摸屏设备设置为传输模式),然后点击“Advance”。

4、设置触摸屏IP地址如下图:IP地址为192.168.1.10

5、选择传输速率,全双工或半双工。

6、选择触摸屏名称

7、设置电脑IP 192.168.1.146 与触摸屏为同一网段。

8、连接网线,ping 触摸屏,测试下网络设置。
SMART触摸屏,触摸屏程序下载

9、打开Wincc Flexible,传输程序-----选择“以太网”模式,输入触摸屏IP地址“192.168.1.10” 然后点击传输。

网友A:
现在v3的还凑合,原来的设定需要按好多下才管用。

楼主:
现在的V3也有缺点

网友B:
V3没有串口传输的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3没有串口传输的选项!!!
好像是只能以太网口传输,不过速度杠杠的,急速完成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