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报警故障

楼主(2016-08-17):
前几天高温假,上班后几台台达VFD150B43A上电即报HPF?4故障:0V硬件保护电路异常,求经验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压会报OV的。

楼主:
加220v,可恢复出厂设置,显示正常,一会报LV,正常。

网友B:
调出你的母线电压看看,显示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上电即报故障,不能复位,调不出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220v,可恢复出厂设置,显示正常,一会报LV,正常。
还可以这么玩??

楼主:
怪事,今天有两台又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