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寄存器都已经删了,有什么方便的办法删除?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出现过,我的是XP系统

网友B:
怎么就不会在全局软元件注释那里删除呢??
楼主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不会在全局软元件注释那里删除呢??
楼主真不知道??

我接触三菱才没多久,软件的常用功能基本知道

网友B:
注释表那里不操作,偏要到查询出来的软元件使用列表删除,无语

网友C:
楼主是男还是女?好漂亮的女生头像。

网友D:
应该在全局软元件注释里删除。在使用列表里删不掉的。那是你以前用过注释过后不用的结果。

网友E:
为什么要删除,如果现用,直接改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