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动作方向

楼主(2016-08-17):
台达的PID介绍里面有个动作方向,    正向是E(t)=SV-PV,逆向是E(t)=PV-SV.这个怎么理解。为什么西门子的介绍没有相关的概念

网友A:
像空调之类的,高于设定数值工作的设置为0,像加热之类的,低于设定值工作的设置为1.

网友B:
就象智能温控器的控制模式参数设定一样,看你是用在加热或制冷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西门子的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C:
嘻嘻,一个品牌,一个技术风格。这个是没办法的,作为用户,就是需要了解产品的性能和功能以及使用方法。而我们却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习惯,想纠正这个习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说,熟悉什么产品,就用什么产品,要实现一个工艺要求,哪个牌子的产品都能做。采用自己熟悉的东西做工控项目,风险会降低的。

网友D:
就像制冷与加热一样,加热时,温度高了要减小输出量;而制冷刚好相反;

网友E:
西门子200/smart200系列设置置比例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