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各位工控界的前辈,我是无刷设计新手,在调试无刷直流电机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即电机开环可以转,比如设定启动占空比为10%,电机可以一直转动,说明霍尔换相是对的,但是每次断电重启时需要用手去辅助转子转一下才可以启动,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各位的提出意见!

网友A:
你开机没有检测霍尔状态对吗?

网友B:
在使用中没遇到,直接控制正反转及速度给定,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机检测霍尔了啊,开机用的是读IO口的方式,之后用外部中断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