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原来前辈是用两个PLC分别控制的,现在升级新设备需要整合到一台PLC里。
控制五台步进电机之后输出口是怎么分配给每台步进电机的,请大神指点~

楼主:
定位模块已经买了一批,可以根据需要的数量加,但是加了之后输出怎么还分配不明确。

网友A:
扩展两个FX3U-1PG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扩展后加减速时间,最高速度等设定放到哪里啊,3U本身定位手册只给了y0~y3的参数设置呀

网友B:
3U主机是3轴的,没有插补关系后面加二个1PG就行了;
1PG模块是通过主机FROM/TO指令来操作的;

网友A:
模块有自已的缓冲区可以设置参数、编写程序。

网友C:
你有钱干脆买Q系列得了,

网友D:
两个通讯也可以,一个控制3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块全是旧的。。。以前买的,拆下来一直闲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3U只有一台啊。。。

网友E:
使用FROM TO指令读写模块数据,1PG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说明,说是会占用八个输入或输出,这个指令还没熟悉。。。IO口貌似还要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定位模块已经买了一批,可以根据需要的数量加,但是加了之后输出怎么还分配不明确。
PLC主机带3个步进,扩展的两个模块各自带一个步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大。。。昨天去官网上下载FX2n-1pg的说明了,现在还在看参数说明和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正在尝试写。。。一会写个验证程序试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欧了。。。试一下去

网友G:
FX3系列读写扩展功能模块可用MOV G/x Dx或MOV Dx G/x指令取代FROM或TO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说明,说是会占用八个输入或输出,这个指令还没熟悉。。。IO口貌似还要改
这个不是占用主机的输入输出口,是说占用主机的扩展能力。

网友H:
3U好像只用三轴吧。加扩展成本可高了。直接换个松下6轴的 哈哈

网友I:
直接上松下FPX-CH C60T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昨天下午试验可以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看资料了。。。动手试验下能理解了,谢谢版主大人

楼主:
没办法啊。。。这个配件都是买好的,接手的是别人未完成的项目,而且我们这都用的三菱,想换松下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松下这么棒么。。这么多人推荐这

网友J:
国产海为8轴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国产海为8轴
还有这么多轴的,性价比高!

网友C:
我弄了一个20PG,这个家伙还需要专门软件,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弄了一个20PG,这个家伙还需要专门软件,郁闷了
是FX2N-20GM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弄了一个20PG,这个家伙还需要专门软件,郁闷了
是FX2N-20GM吧?
对滴,还需要什么VPX软件,还在搜索

网友L:
三菱的PLC控制4轴以上成本高,1PG太贵了。

网友M:
3u加两个2n1pg控制5轴就很好。原来程序都不用动只添加两个1pg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B:
插补关系是什么意思

网友O:
三菱FX3U说明书上说能控制3个电机但实际上可以带4个电机脉冲点为Y0-Y3就Y3用来带步进电机问题不大,外加1块3u-1pg就可以带5轴了!大家可以试试!本人就这样用!

网友O:
或者直接用松下的FP-XH系列能带6轴!

网友P(2016-09-20):
在不在大兄弟  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也在弄3u的4轴控制  不会弄 求指导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可以直接在回复里说的,我也是刚弄明白,如果我不会也可以帮你@大神的。
论坛还是有很多热心大神经常在线的,你直接发个帖子会有更多人回复。

网友P:
fx2n-1pg这个东西怎么用,是不是和模拟量模块差不多

网友H:
整5轴的PLC 要么两台通讯上。要么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P:
模拟量的模块我还没使用过。
1pg的使用方法还算简单,只要把所有需要的参数写进去,然后更改不同的25号数据就能进行不同的定位操作。
手册你可以去三菱的官网下载,我的资料在公司的电脑上,这台没有。

网友P:
FX2N-1PG 上电后,当前值默认为0,让它回原点,碰到DOG后,也降速回到原点,但回到原点,我看了下当前值不是0,也就是说回原点它没有把当前值清零,这是一个怎么回事?请朋友指点下。

另外,如果把回原点的数目设置的小一点,让他回原点,有时候会归零,但有个奇怪的现在就是数目设置小了后,有时候碰到DOG后就立即停下了,不会再向原点爬了,有时候也能到原点,后来我把数目设置大点就不会了,但目前回原点不清零不知道咋办,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处理过类似的现象,当时是零点数量没设成0.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12和#3设置错误
12号数据我设置的是0,3号数据设置的是2500H。
因为12号数据是零点标志数目,3号数据中的b12是DOG输入极性,b13是计数开始点。
如果没归零应该是电机还没有找到原点,零点数目不是0,或者不是一直在读出的当前位置。
碰到就停应该是#3设置错误,DOG一输入就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