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保护

楼主(2016-08-17):
科姆龙变频器怎么设定上限电流,就是说超过多少电流自动停机,,,急急急。

网友A:
哎呀,这个牌子的变频器,我一点都不聊解。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我立马就可以告诉你了。你没有说明书吗?那就打个电话,直接问问变频器的制造商吧。也许来自官方的技术支持更可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我要是遇到使用上的问题,第一时间就是给制造商的技术打电话寻求支持。这样来的最快。你是客户呀,他必须要对你的问题负责,责无旁贷的。应该的。

网友B:
百度找说明书,或者联系厂家

网友C:
呵呵;如果设定电机的电流,也是要超过这个值150%一分钟后才警的;
看输出的信号有没有电流到达输出的,如果有,可以设定用这个信号带串在控制的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