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传感器有npn 和pnp 的解法,那他感应的磁极有关系吗

网友A:
装反了可能没信号

楼主:
那应该是感应n极还是s极

网友B:
NPN与PNP和磁极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感应n极还是s极
你试一下不就清楚啦
有的可能不分
有的可能是N
有的可能是S
反正有过一次经历,客户怎么都弄不好,换传感器也不行,检查传感器告知要磁石,一语泄天机,将现场磁石翻个,故障排除,1秒钟500到手。

楼主:
以前使用时没注意过,一次更换磁片时无意中发现的,就是换了新磁片怎么调传感器的距离就是无法感应,同样的距离在别的磁片上就正常,才发现是磁极反了,掉个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