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里面的这个器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8-17):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电抗器,高端变频器都有

楼主:
但是看实际电路,这个电抗器并没有从整流桥后接到滤波电容那里,电抗器应该是串到大电容的回路里吧

网友B:
一个电流互感器和两个直流电抗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看实际电路,这个电抗器并没有从整流桥后接到滤波电容那里,电抗器应该是串到大电容的回路里吧
应该是限制充电电流的大幅波动。

网友D(2016-11-21):
饱和直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