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把10;11有关参数均改为KEYPAD,但速度还是不能面板控制。

网友A:
abb面板控制,直接loc一键切换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改变参数10;11;51;98;99,都速度不受面板控制。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速度还是不受面板控制。

网友B:
看REF键的说明(如何设置速度给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度可以调,但不超过500RPM。参数11;20的数据正常。这500RPM估计是原来总线给的。

楼主:
这是一个纸机传动,有27台变频器。故障时,速度也只能开到500。因维修要求,现单开几个部位,改面板控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请问如何清空变频器上的数据,恢复出厂设置要拆去变频器上的电机线吗?

网友B:
99.02是多少?改变参数就恢复出厂值,不用拆电机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T-CTRL

楼主:
分别试过99.02参数里的FACTORY和T—CTRL,速度均不能超过500RPM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为啥非要要改参数啊,直接按loc键,然后手动不就可以直接给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