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现在强制两个倒向的接触器,电机都向下运行,不能向上,谁也没碰线路,以前用都正常,什么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有个编码器控制上下限

网友A:
变频控制怎么还用到倒向接触器了

网友B:
不是缺相了吧

网友C:
电机多大;
可先排除3楼所说的可能。

网友D:
不管故障如何,但装二个‘倒向接触器’就已经表示变频器坏是正常的事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频控制怎么还用到倒向接触器了
同问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强制两个倒向的接触器,电机都向下运行,不能向上,谁也没碰线路,以前用都正常,什么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是使用倒相开关对吧,就是类似混凝土搅拌机的正反转手柄倒相开关一样对吗?倒相开关损坏了,更换。
如果真的是接触器控制正反转,找出故障很简单,使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G:
用变频器还装二个‘倒向触器’就是脑残设计!
除了变频器一拖多,出口不要加装其余分断设备

楼主:
谢谢大家,什么没动好使了

网友H:
使用变频器时正反转切换是用控制端子或面板实现的;

网友I:
你倒向开关装在什么地方了?

装在变频器前面是没有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I:
估计是安装到变频器后面了,这样换向很容易坏变频的

网友J:
喔,这问题?真的是莫名其妙呀。鬼使神差的坏了,鬼使神差的又好了?这是不是闹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变频器还装二个‘倒向触器’就是脑残设计!
除了变频器一拖多,出口不要加装其余分断设备
电机分两路控制,PLC控制变频器一路,紧急措施一路,紧急措施有倒向接触器,紧急措施时只能下不能上,是我问题没描述清除

网友K:
很正常,昨天没稍钱

网友L:
就这么好了,估计有地方接触不良吧。

网友M:
是不是人动了 设置成了不允许反转。还是咋嘀

网友N:
可能主板受干扰之类的原因

网友O:
变频器的输出端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一段时间后肯定必坏无疑,用变频器上的正反转端子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C:
回复 楼主:
紧急措施时,是不是避开了变频器。
虽然已正常,但还是应当分析或留意故障原因,以免再次出现;比如,可查连接点有无接触不良等。

网友P:
楼主应该确认到底是换向器还是接触器?

网友Q:
出现问题起码要分析检查一下吧,不能想当然说什么也没动过,你没过动不能保证别人没动过,珍惜尊重别人的回贴!

网友R:
没有见过变频器还接触器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S:
变频器出线与进线不能用接触器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喔,这问题?真的是莫名其妙呀。鬼使神差的坏了,鬼使神差的又好了?这是不是闹鬼了?
看来是见鬼了

网友K:
实际上将图纸发出来就很好分析
很奇怪在此网站贴出图的很少
工程师看什么,看了半天文字,不如一张图,结果只好瞎猜,鬼使神差都考虑到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说得好。图纸是什么?是工程师的语言。它,全世界通用。没有地域与国界的限制。即便是标注了异国异族文字,那图形与符号还是世界通用的。

网友T:
没有接触这种倒向的,那天你贴主发一个照片看看,见识一下

网友U:
变频和工频吧?

网友V:
无图,猜真相。费劲。

网友W:
你直接控制变频器的端子试下。

网友X:
会不会是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变频器还装二个‘倒向触器’就是脑残设计!
除了变频器一拖多,出口不要加装其余分断设备
现场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是变频控制,另一种是紧急措施用的接触器倒向控制电机上下

网友Y:
检查下线路吧,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Z:
回复 楼主:
晕,虚惊一场!肯定线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Z:
晕,虚惊一场!肯定线路问题。
这么说你查出问题了?

网友Z:
回复 网友G:
看了你说又自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