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转换板怎么测

楼主(2016-08-18):
有块电压转电流的电路板,但电源地和信号地是连在一起的,怎么测?一方面要变压器给他固定的电压供电,一方面要用稳压电源给他不同的电压信号来测量转换准不准。但是变压器的GND和稳压电源的GND是不同的呀,都接到电路板上,那这两个GND就连在一起了,会不正常吗

网友A:
24V供电,0~10V电压输入,4~20MA电流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块电压转电流的电路板,但电源地和信号地是连在一起的,怎么测?一方面要变压器给他固定的电压供电,一方面要用稳压电源给他不同的电压信号来测量转换准不准。但是变压器的GND和稳压电源的GND是不同的呀,都接到电路板上,那这两个GND就连在一起了,会不正常吗
可以使用台式直流可调电源供电。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变动,可以使用两台万用表进行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可调电源供电,用什么来输入信号呢,可调电源只有一个电压输出口。如果用另一个设备来输入信号,如我的问题所说,供电设备的GND和信号输入设备的GND是不同的。而电路板上的GND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比如你有个5V的模拟量,那么把5V对应的0V与供电电源的0V连在一起是可以的;

网友C:
把输入切断,换上几节五号电池给它电压,看下输出那边250电阻上的电压合不合输入就OK了。

网友D:
看说明手册说的内容

网友E:
公地只是不隔离而已  没事

网友F:
可调电压不好弄的话,找个大一些的电位器,用一个电源也不用担心共地问题了

网友G:
上个图,看着晕
供电到底是dc还是ac呀

网友H:
这个很简单,对于多电源隔离的电路,测那个信号,就以那个信号的电源共地即可。比如,5V地,24V地,+/-15V地,等等,换表笔呗。就是测着麻烦。所以我不喜欢隔离的系统,调试的时候特不方便,喜欢多电源共地系统。尽管多电源共地系统容易出现地不平的现象。那也喜欢共地系统。调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