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选了个CP1E,保持区只有50字,感觉不太够,可以用数据存储区(D)来存储程序中保持型的参数吗?
对于内部存储区都是16位字,可以像三菱那样使用双字指令处理32位数据吗?

网友A:
1、你可以使用D区域在替代保持区域的功能。
2、如同三菱一样,需要32位指令来处理32位数据,三菱通过指令前加D来处理32位数据,欧姆龙通过指令后加L来处理相同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可以,设定好锁存就好。处理32位数据欧姆龙的话在指令前面加L,三菱加的是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定好锁存就好。处理32位数据欧姆龙的话在指令前面加L,三菱加的是D

1、欧姆龙的D区域都是掉电保持区域,所以不需要设定锁存,也没地方设定。
2、指令后L才是处理32位数据,但是不是所有指令都支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贻笑大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了,确实是保持型的,DM区。

网友C:
DM区要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