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在国内380V/3/50Hz下怎样测试一台设备 要求的电源为220v/3/50Hz,没有变压器 怎样能测试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购买三相38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线圈式变压器或者电子式变压器,才能将电压转换并测试设备。
不要妄想380V电源串接几个电阻就能供电给设备试机。

网友B:
问题还真搞笑;那就不用测了;

网友C:
为什么我觉得是三角接法改为星型接法啊?
谢谢您的指导,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觉得是三角接法改为星型接法啊?
楼主说的是设备,设备的供电问题。设备不单单只有马达的。
如果设备只是一台马达,可以使用不相同的接线方案来对应不相同供电电压的,三角形接法对应三相220V,星型接法对应三相380V.

网友D:
功率小找个单相变频器对付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输出也是380啊

网友F:
仅仅为了测试,不想投资变压器,那就可以借用.动用你的人际关系,合作伙伴呀供应商呀,只要满足你的电压要求,就可以把设备搬过去测嘛.灵活一点.
再不行,可以联系一家变压器供应商,要求测试变压器,然后变压器购买的事情可以停滞在审批阶段.你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输出也是380啊
谁告诉你的。单相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但不是正玄波,貌似矩形波。

楼主:
用发电机能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发电机行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有两种单项变频器,一种是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是驱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变频器;另一种是输入220V单相输出驱动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发电机行不
国产的发电机的规格普遍是380V-50HZ,你要是调节到220V,频率绝对不够50HZ,设备能否正常工作,自己看着办。

网友G:
功率是多大的?用自耦变最省事。

网友H:
一个变压器才多少钱呀?
买个变压器都没钱吗?
那个你干脆不要玩了

网友I:
用三相变压器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功率多大;考虑发电机而没考虑变压器,是否为考虑后续利用、或利用现有条件。

网友K:
没有变压器这个没法玩!
歇着吧!

网友L:
在使用现场测试,现场没有匹配的电源也i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压是怎样调的 厉磁电流吗? 频率可以先不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压是怎样调的  厉磁电流吗? 频率可以先不管
调节柴油发电机组的油门,调节到一半多的位置,其实就是调节柴油机的转速,从而控制发电机组的输出。

网友M:
这好像有点故意难为电工,想测试又不想花钱提供条件,好比想让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