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松下fp-x0  L60mr怎么找原点,用向导配置原点复位,但是一触发F177指令总是运算错误,PLC系统设置已选择,脉冲输出和原点输入!!求教!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控制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混合型,可以驱动的

网友B:
把你程序贴出来 还有错误代码是什么。混合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