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可以准备一个100至200K左右的电阻,用导线焊在电阻两头。用机械万用表10K档,红表笔接引片2,黑表笔接引片1,此时应该没有读数。用做好的带电阻的导线一端连1,另一端去碰触IGBT对应的门极6.此时表针偏转导通。并维持。(80K左右).然后红表笔接1 黑表笔接3,表应该没有显示。再用带电阻的导线一头接3 ,另一头碰触门极4.表导通,并维持。现在IGBT都在导通状态。可以把两个门极用表笔短路一下,就好了。测量结电容可以用机械万用表10K档正反碰触IGBT的门极。表针应该有明显的摆动。这只是我个人经验,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A:
电阻可以不要,直接用表笔触碰,一般大容量的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导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fadf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fsdfsf111111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sfsdf

网友B:
回复 网友A:
kjkj

网友C:
这种IGBT怎么检测?

网友D:
有图示就更好了。仅仅是文字的描述,看着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说的就是这种IGBT.上面孝有数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能不能检测?手头没有指针表

楼主:
我喜欢机械表,数字表不常用,因此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E:
用数字表的电容档测电容也是一种判断方法。

网友F:
直接用47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47万用表就可以了
感谢分享2

网友G:
得模拟IGBT的工作特性来测试,1:g-e短接,测并联二极管特性。
2:g-e短接,测c-e耐压(1000V直流摇表或专用耐压测试仪)。
3:测g-e间的电阻值,电容值。
4:c-e接1A-10A(5V-50V)恒流源,g-e接0V-10V的可调电源,测试导通关断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高人指点,学习了!

网友H:
测量方法不错,但有条件还要测耐压,否则有时将炸你个天翻地覆,绝不留情面。还是小心为妙,有时用调压器进行加压实验,还炸机呢。检查一定要仔细,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H:
用数字万用表可检测,想一想可控硅是如何检测的,可借鉴。好好想。

楼主:
谢谢大家分享,我们只有多多实验,干一辈子学一辈子。祝大家开心!

网友I:
好像是直接量(级电容)就可以判断好坏了吧!

楼主:
不可以,因为IGBT的损坏,有时只是从门级(结电容)损坏,有的是结电容完好,但也有可能输出或直流母线供电损坏!也有的是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比如汇川的一台3.7KW变频器,空戴运转正常,但是带上负载就过流保护。这个是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就像修电视一样,有软击穿,有硬击穿!如按gyj1973这位朋友的没法,应该是最可靠的,我们以上的检测方法只是粗略的判断!